简单问题

楼主(2011-04-19):
请问第一引脚在哪儿(基于下面最上面的图说)?左上  右上 左下 右下?都不好意思去问人,简单吧!

网友A:
不简单,也不知道什么芯片,图上也没标,谁知道那个是1啊。

如果是画封装的话,那以你图中最上面的图为示例,选取右上或者左下为1脚,因为这种封装,你旋转180度,还是能焊上的,所以这两个脚都可以。当然,这指的是标准的封装形式。

楼主:
这是SP3232EEN,  SSOP封装,以前没有用过,在脚上为什么没有一个点标示1脚,这样的知识一边是斜的,那么1脚在哪儿?这是预定的东西,请教

网友B:
一般来讲,斜边向下,下边最左边是第一脚

网友A:
我用过SP3232E,1脚旁边有个圆的小坑,那就是标识。

网友A:
不同厂家也有可能不一样,也有厂家是在一脚旁边画了一个小圆圈。
还有画一条横线的,画横线的那种,你把芯片横线向上的方式放置后,横线左边的就是一脚。

楼主:
无小坑。也没有划线,但是就是按照上面图上的,一边倾斜角度不一样。把芯片横线向上的方式放置后,横线左边的就是一脚????

网友C:
一般都是把字摆正,然后左下角就是第一脚

楼主:
en ,有可能

网友D:
应该有标识的啊!

网友E:
对称的封装尺寸图不需要第一脚标识;

网友F:
问下厂家,应该就很清楚了!:)

楼主:
对称的封装尺寸为什么不需要第一脚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