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并口线驱动

楼主(2011-04-19):
(无正文)

网友A:
先点击驱动中的setup文件,安装驱动;再把USB转并口线插入电脑。但USB转并口线能用的几率很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驱动安装程序,从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A:
没有驱动程序,就是瞎子过河。

网友B:
插上USB口后,到设备管理器中看看VID/PID是多少,然后放狗,一般可以搜到相关USB控制器型号等相关信息,然后以此在去找驱动。呵呵

网友C:
我买的国内线都不好使(我咋这么倒霉),后来去淘宝买国外二手的USB转并口线,BELKIN F5U002,用户用了10几条没反应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