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TL 放大到 24v , 能 替代 rs485 传输信号并防干扰吗?

楼主(2011-04-19):
请问,LM339 把 uart 的TTL 放大到 24v , 能替代 rs485 传输信号并防干扰吗?

网友A:
比RS232肯定强一些,但也强不到哪里去。

网友B:
个大的羊比个小的羊力气大
但再个大的羊,也没有牛力气大。
性质不一样。

网友C:
不可以,485是差分信号,而楼主的办法仍是单端信号,二者的抗干扰能力特别是抗共模干扰的能力差距明显。

网友D:
晕死,干扰能因信号强弱就被消除?!

网友D:
还有,所谓的干扰其实还得分两种——

外源性干扰——就是普通说的电磁干扰。
内源性干扰——这种干扰由系统的器质决定。比如,传输线的阻抗不匹配,信号系统的本原特性(就象春阳说的是差分还是单端那样),源阻抗,负载阻抗等等。这些“干扰”不管你是如何放大都是无法消除的。

网友D:
内源性干扰,可以说是天生要“被干扰”的干扰

网友E:
用标准的,别想这些歪门邪道。。。中国人就喜欢干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