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L 能用12M晶振么???

楼主(2011-04-19):
手头没有8M的

网友A:
跟后缀有关

网友B: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我的 8m的用12m一样跑

网友C:
规格书写的带-L的最高是8M

网友D:
可以,超频!但如果是正式产品,建议不要超过8M,原因可能会出现不稳定!要用12M的用不带L的或用最新产品,M16A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5V的电压就可以。不如你用的是3.3V电压好像不可以的。我试过了

网友F(2011-06-06):
可以的,我最初用的就是12M的,但是延时之类的不是很准

网友E:
只要是5V供电的话,都可以的,无论是L还是没有都可以的

网友G:
可以的,你注意下熔丝就可以

网友H(2011-07-21):
我用Meager16L-8, 5伏的时候,跑16M晶振,也可以。

网友I:
用12M的数据很不准确,8M就好使了,我试过的,5V供电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