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大家说说看

楼主(2011-04-19):
深度放电对电池的损害大还是过充电对电池的电池的损害大?

网友A:
我有个6V电池过放没充,报废了

网友B:
个人认为,无法判断。

因为深度放电和过充电只是两个名词,无法量化,所以无法比较。

深度放电到什么程度是深度放电?放电电流多大?放电时间多长?放电时环境温湿度多少?什么样的电池?。。。

过充电同样如此!多大电流?多长时间?

估计各个厂家的材料细节不同也会有区别吧,所以俺个人猜测:无法判断。

网友C:
铅电池:深度放电生长硫酸铅结晶。过充电失水。鼓包。
锂电池:深度放电失效。过充电高烧涨裂?

网友D:
3楼说的不错,必须量化,二者都可以永久性的损伤电池。

网友E:
吃的多胃难受,什么不吃也难受啊

觉得吃多了更难受啊

网友F:
深度放电——不是有害的术语。电池存储电荷时间过长,一定要进行深度放电的管理。
有害的放电状态应该是“过度放电”,过度放电大致就是深度又深度地放电的意思。

网友F:
不完全同意3楼,呵呵~

网友F:
同样,“过充”也不全是有害的。电池充电总是要经历过充过程才能充满。

网友G:
长期使用镍镉、镍氢电池,都是在电器显示没电了,再用电阻(或小灯泡)彻底放完后充电,效果很好,电池寿命长。

网友H:
锂电池 死充电 可能会爆炸。。。。特别是以前的,现在工艺改了,安全多了。
一定限度下的短时间的深度放电和过充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I:
这个跟饥饿与不停吃东西一样, 十天不吃东西基本上会饿死, 但有限制地不停的吃东西问题不算太大, 比如说慢慢的不停磕瓜子, 一天磕下一两斤, 最多因脂肪积累肥胖得病死掉, 那得好几年吧

网友H:
这个帖子 建议转到 卫生健康区 去,哈哈哈!

网友F:
这个帖子 建议转到 卫生健康区 去,哈哈哈!
引用 网友H:
;P

网友J:
这个问题不好量化,需要根据电池的化学特性来分开区别

网友K:
现在的锂电池保护板一般都对电芯做了 过放和过冲保护。

所以,如果是 封装好的锂电池,一般不用考虑这个。

楼主:
个人认为,无法判断。

因为深度放电和过充电只是两个名词,无法量化,所以无法比较。

深度放电到什么程度是深度放电?放电电流多大?放电时间多长?放电时环境温湿度多少?什么样的电池?。。。

过充电同样如此! ...
引用 网友B:

或者这么说吧,所谓过放电就是在电池电压保持在额定工作电压的底线。
过充电就是电压长期保持在额定电压上限。
这样应该有量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