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协议细节深究。。。

楼主(2011-04-19):
void iic_start(void)
{
scl = 0;
DELAY();
sda = 1;
DELAY();

scl = 1;
DELAY();
sda = 0;//sclk为高时sdat的下降沿表示“起始”
DELAY();
}
这是我写的软件IIC的起始条件产生函数,很简单,知道IIC的应该很容易就看懂。

我的疑惑来自于:使用Proteus中IIC协议分析仪检验软件IIC实现时,分析仪显示前面两句:scl = 0;DELAY();sda = 1;DELAY();在IIC总线上产生了噪音“Noise”。。

起初不理解,后来想想确实这样,这两句确实产生了噪音。。

我当初之所以有scl = 0;DELAY();sda = 1;DELAY();这两句,是觉得:既然要在SCL为高时在SDA上产生下降沿,那首先得让SDA为高才行啊,而且还得是在SCL为低的时候把SDA置为高,若不然,有可能产生停止条件。。

后来想明白了:IIC初始化完成后SDA和SCL都自动为高了,所以产生Start条件不需要scl = 0;DELAY();sda = 1;DELAY();这两句。

可是:在产生Repeated Start条件时,之前的SDA状态是无法保证的,所以对于产生Repeated Start条件scl = 0;DELAY();sda = 1;DELAY();这两句应该是必须的。

也就是说产生Start条件和产生Repeated Start条件的代码并不完全相同:
产生Start条件:
void iic_start(void)
{
scl = 1;
DELAY();
sda = 0;//sclk为高时sdat的下降沿表示“起始”
DELAY();
}

产生Repeated Start条件:
void iic_restart(void)
{
scl = 0;
DELAY();
sda = 1;
DELAY();

scl = 1;
DELAY();
sda = 0;//sclk为高时sdat的下降沿表示“起始”
DELAY();
}

不知道我这种理解对不对???

另外请教:如果产生Start条件也使用产生Repeated Start条件相同的代码,虽然会产生“Noise”,但是我想问,这个Noise对协议有实质的影响吗???

网友A:
一般在初始化时产生停止信号,正常操作后SDA,SCL都是高电平,操作出错时调用初始化生停止信号,这样是比较规范的,注意初始化产生停止信号必须确保无论之前SDA,SCL的电平怎样都能正确产生停止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始化函数产生停止信号,这个很有用,以后也这么做。。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初始化函数产生停止信号,这个很有用,以后也这么做。。

多谢前辈指点。。
引用 楼主:

这招是和ZLG的陈明计学的,感觉不错

楼主:
反正已经能用了,就不再继续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