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实现STM32网络通讯DHCP功能

楼主(2011-04-19):
哪位仁兄做过这方面的课题,实现STM32自动获取IP地址,最好能简介一下实现代码,谢谢了。

网友A:
硬件上
-----------------
要选一个带MAC的主芯片,外接PHY,PHY外面接RJ45。
MAC和PHY之间通过MII传输数据,通过MDIO/MDC配置寄存器; PHY和RJ45之间通过两对差分线RX+/RX-, TX+/TX-通信; RJ45接网线,里面是两对双绞线。

可以买带变压器的RJ45,这样可以简化电路。

软件上
--------
调通MAC的驱动,能够收包发包。再往上就要一层层的去实现协议。可以参考开源的uIP或者lwIP来做。
如果系统能跑uClinux, 那就直接找也dhcp client程序来运行下,这个最简单。

网友B:
STM32外接DM9000CEP在很多案子里有成熟的应用,目前在物联网等行业已经以此做为标杆,DM90000CEP 10/100MB  MAC+PHY  LQFP48PIN.  我有成熟的线路图以及相关底层驱动,如有兴趣可相互探讨。 QQ:1052710806 TEL:15814419344  river_huang

网友C(2011-06-01):
楼上的专业的

网友D(2012-12-22):
楼主,我有这方面的方案, STM32F103ZE + DM9000 + LWIP. 包括电路原理图,PCBLAYOUT, DM9000a低层驱动, 实现了DHCP,
有完整的例程, 有需要可联系 :  giant_idea@163.com,  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E:
我店里也有,107以太网核心板,207以太网核心板,都可以实验动态分配IP功能。不过,例程是官方移植过来的。你如果只要程序,也可以去ST 网上下。

网友F(2016-11-23):
dhcp功能 好久远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