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21在编译器中找不到这个元件

楼主(2011-04-19):
sh69p21在编译器中找不到这个元件,请问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我用的仿真器是MINIICE66,编译软件的版本是2.0

网友A:
更新一下库文件试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下载最新的OTP库文件,地址如下: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OTPlib/OTP_LibUpdate_V4.4.zip

然后进行安装,切记安装地址要和IDE66的主目录地址一致。

楼主:
在线升级就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