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差分输入如何转成单端输出?

楼主(2011-04-19):
我需要把一个差分的音频信号转成单端的音频信号,然后,再用功放进行放大。

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自已做了一个设计,用LM358实现,电路可以工作,可是感觉输出的音频有失真和丢词的现象。

发出图来,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楼主研究ADI的仪器放大器,我晚上会上传到下载服务器。

网友B:
re LZ:

至少得考虑双电源或其他什么的,别让信号“撞墙”了。

网友C:
如果你的in+ in-输出至功放输入不是较远,不需要长距离传输。比如传输距离小于5厘米。直接用IN+或IN-输出给功放就行,另一个输出别管他,悬空。 LM358做音频放大器不好,SR太小。输出声音不亮。换NE5532。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各位。回5楼的。直接接至功放是可以的。可是,功放一直有底噪,无法消除。通过LM358即可消除底噪。但声音有失真。

因为我的应用不需要考虑音质,所以LM358完全应该可以满足需要。这个电路我加上一些滤高频的电容后,效果略好。失真,噪声小了许多。基本可以满足产品要求。还在做进一步改进。

网友C:
如果LM358用单电源供电。输入Phone_IN+、Phone_IN- 分别各加一个隔直电容。

网友D(2012-04-28):
有个疑问,楼主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输出波形只有正半部分吧?请高手解答

网友E(2019-04-11):
引用 网友D:
有个疑问,楼主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输出波形只有正半部分吧?请高手解答 ...

静态输出电压应该是二分之一vcc,不会只有半周的。破音是否为输入电压过高或者增益过大引起斩波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