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死负载维持控制芯片最小的占空比

楼主(2011-04-19):
PWM控制芯片是不是都有一个最小的占空比来维持系统的稳定呀?但是对于加多大的死负载才能得到这个最小的占空比呢?也就是既能维持系统稳定又能保持最低的空载功耗,如何做到?

楼主:
还请指教!

网友A:
并非任何PWM控制芯片都存在最小占空比,例如TL494就没有这个最小占空比,而SG3525就有。
加固定的“死负载”以维持系统稳定,不仅与控制芯片的最小占空比有关,而且与输出滤波元件参数有关。简单地说,就是正激电路(包括推挽全桥半桥)中滤波的电感中电流保持连续,反激电路如果设计为电流连续模式,变压器中电流保持连续。否则就可能不稳定。所以这个“死负载”需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才能够确定,没有通用的计算方法。

网友B:
并非任何PWM控制芯片都存在最小占空比,例如TL494就没有这个最小占空比,而SG3525就有。
加固定的“死负载”以维持系统稳定,不仅与控制芯片的最小占空比有关,而且与输出滤波元件参数有关。简单地说,就是正激电路(包括推挽全桥半桥)中滤波的电感中电流保持连续,反激电路如果设计为电流连续模式,变压器中电流保持连续。否则就可能不稳定。所以这个“死负载”需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才能够确定,没有通用的计算方法。maychang 发表于 2011-4-21 1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