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到FPGA分频,想问问

楼主(2011-04-19):
在500HZ的高电平内输出38KHZ的频率,低电平是输出低电平,但是遇到个问题,我听别人说分频到500HZ的话,一次不能分到,要分频串联,但是这样的话,程序太多了,
究竟能不能一次直接分到500HZ?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B:
应该可以吧我觉得,你这属于倍频,76倍

楼主:
其实,我是想在500HZ的高电平的时候输出38KHZ,在500HZ低电平的时候输出低电平。
我只一次将8M分到500HZ的时候,没输出;

网友C:
8M分到500HZ都搞不定?

用的神码FPGA?弄个计数器计到8K然后清零将时钟输出取反,得出的就是500HZ 50%duty啦

8K也就是个13bit的计数器就OK了,你的FPGA难道连做一个13bit的计数器+比较的资源都不够么?干吗要级联计数器?不要迷信他人,自己多动脑袋想想

楼主:
5楼,我自己试过了,就是没有结果,我才有点疑惑的。

网友D:
肯定可以的,只是编码的风格很不好而已!

网友E:
计数器的溢出信号,用74系列搭一个出来也很easy的啊
用fpga有些大**打苍蝇的意味了

网友F:
这个...

太简单了点,LZ最好是去查下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