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过压和欠压的保护点设置

楼主(2011-04-19):
现在要对手头的一款开关电源进行输入过压和欠压的保护点设置,过压点为264VAC,欠压点为176VAC,但是测试发现,在重载和轻载下是不一样的,比喻说欠压,在重载下如果调压器调到176VAC,那么轻载时已经有185V了,过压也是如此类似。请问实际应用起来电源设置的这两个保护点是按照在什么样的负载情况下设定的?谢谢

网友A:
你是用什么电路保护的?
保护应该在任何情况都应该实现。
估计是你的采样电路有问题,轻载和满载时采样的值不同。

楼主:
我的输入过压和欠压保护电路是这样实现的:将输入电压经过一个工频小变压器降压再加整流滤波得到的直流电压作为输入过压欠压保护取样点。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喻说轻载时输入电压调压到220VAC,但是一加重载,输入电压肯定会下跌吧,只不过是跌多少,我测试发现我这里是跌到了210VAC左右,所以这样的话必然也会导致我的过压欠压取样的值会发生变化。

楼主:
以欠压为例:在轻载时,调到176VAC,但是一加到重载,176VAC变成了165VAC,那么取样值肯定也变化了,所以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发生。那么究竟实际上是取176VAC 还是165VAC作为保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