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算放大器的选择

楼主(2011-04-19):
请教一个问题,小弟现在要选择一个运算放大器,双电源供电+-18v,最好是+-24v;电压失调uV级,输入偏置电流nA级,轨至轨电压输出范围不小于+-15v;输入电压范围不小于+-15V。转换率要大于10V/us,最好是不小于15v/us,麻烦各位帮忙推荐一下,谢谢啦!!

网友A:
看看这个LT1632适合你不?
Gain-Bandwidth Product: 45MHz
Slew Rate: 45V/µs
Low Supply Current per Amplifier: 4.3mA
Input Common Mode Range Includes Both Rails
Output Swings Rail-to-Rail
Input Offset Voltage, Rail-to-Rail: 1350µV Max
Input Offset Current: 440nA Max
Input Bias Current: 2.2µA Max
Open-Loop Gain: 800V/mV Min
Low Input Noise Voltage: 12nV/rtHz Typ
Low Distortion: �92dBc at 100kHz
Wide Supply Range: 2.7V to ±15V
Large Output Drive Current: 35mA Min
Dual in 8-Pin PDIP and SO Packages

楼主:
我是在10V转15v信号放大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