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障碍物颜色识别

楼主(2011-04-19):
第一次做小车,题目要求遇红色障碍物左转,绿色障碍物右转,可我到现在好没找到一个好方案能完成这项工作,查了很多好像都没有这方面的。希望哪位大侠知道这方面解决办法的给我一点建议帮助,谢谢大家了
           感激不尽~~~~~~~~~~~~~~~~~~~~~~~~~~~~~~~~~~~~

网友A:
看楼主花费多少了啊~我前两天还看到些好的器件

其实在淘宝上搜索颜色传感器也会有很大的收获

TCS230D/TCS3200D这种,但是是频率输出的,如果不想浪费中断捕获的话,建议加个F/V

当然,最便宜的做法就是加光敏电阻比色啦,只是效果不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先谢谢您,我还想问您TCS230D/TCS3200D这种颜色识别大概能识别多远距离的颜色障碍物?

网友B:
USB摄像头,去掉里面的CMOS,然后将TCS3200D安装好,聚焦问题解决了,外面加白光LED代替闪光灯,可以有效的提高识别距离,类似的模块网上卖差不多1K5。

楼主:
回复 网友B:

1K5那还是算了,谢谢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1K5那还是算了,谢谢了
引用 楼主:

LZ打退堂鼓了吗?找找其他的传感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只是学生,做这个只是为了参加学校电赛选拔,花这个钱不实际。真要是没办法我只有放弃这个功能了

网友D:
根据不同颜色的对光的反射率不同
我觉得你可以将红外接收管输出电流设置在线性区
然后用AD采集
如果颜色不多,且对比度比较大的话
那应该还是很容易实现的
如果用CCD传感器
数据处理都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E:
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
用三个光敏,上面各盖上红,绿,蓝三个塑料滤光片,后面用运放放大后输给单片机的ADC口读取比较.
如果光线较若就用大功率LED一直照那红/绿标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哦,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哦,我试试看

网友F:
用红绿高亮LED轮流照射,光敏电阻测反光亮度,滤光片光损失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好,谢谢了。请问大概能检测多远有效距离?

网友F:
回复 楼主:
几个厘米没问题,跟LED亮度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你试验过了?

网友F:
17# zhouwenbin1989 en

网友G:
小车是运动的,避障的话,用常规光敏元件加滤色片的办法不行,探测距离不够,相应时间也太长,正规的方法是用颜色传感器即RGB传感器,但价格高,承受不起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基于摄像头,分析帧数据即可,这个也应该是出题的题意要求,整机成本在一百左右吧,用一片ARM Cotex M0或M3即可实现快速分析。

网友H:
20# chunyang 顶,可以试试!!!!

网友I:
楼主解决了么?怎样解决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了,不过视频数据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挺大的,时间有限恐怕搞不定。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还没搞定呢,这个功能我准备放到最后还有时间再弄,现在还在弄其它模块,呵呵

网友J(2011-05-21):
颜色传感器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