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板子的耳机的两端音量不一样?

楼主(2011-04-19):
是不是驱动编写的有bug导致的,还是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A:
很多时候, 是硬件问题. 放大电路的增益不一致, 或者耳机的的响度不一致.

楼主:
耳机是没有问题的,放大电路的增益,会是这的问题吗

楼主:
放大电路的增益是在芯片里面的呀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