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网站的就没有一点改善的意思?

楼主(2011-04-19):
实在是痛苦,250网站。

网友A:
何以见得?

网友B:
要怪就怪great fire wall吧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和GFW没关系
同样我这一台电脑和宽带线路,访问TI/NS/Freescale/Onsemi都没问题
唯独ST的网站慢的要命

我的电脑pentium Dual-Core T4500 2.4G,3G内存,还不至于执行不了几个java脚本

网友D:
习惯了快节奏的,的确会觉得有点慢

网友C:
嗯,补充一下,从ST网站下载pdf速度还是可以的,就是网页打开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