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msp430 io翻转

楼主(2011-04-19):
我把mclk设置成8M外部晶振,没有分频,对io求反应该是单周期指令.测p1频率应该是4Mhz才对,而我用示波器测P1为667khz
#include"msp430x14x.h"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0XFF;
  P5DIR=0X70;
  P5SEL=0X70;
  unsigned int iq0;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s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while(1)
  {
    P1OUT^=0XFF;
  }

}

网友A:
P1OUT^=0XFF;
改写为P5OUT^=0X70试试;

网友B:
楼上说的不对,但是我也看不出来问题在哪,8M的晶振是默认的吗?没看到设置啊

网友C:
我怎么觉得应该用定时器去做呢?

网友D:
1          #include"msp430x14x.h"

   \                                 In  segment DATA16_AN, at 0x21
   \   unsigned char volatile __data16 P1OUT
   \                     P1OUT:
   \   000000                DS8 1

   \                                 In  segment CODE, align 2
      2          void main()
   \                     main:
   \                     ??main_0:
      3          {
      5            while(1)
      6            {
      7              P1OUT^=0XFF;
   \   000000   F2E32100     XOR.B   #0xff, &0x21
   \   000004   FD3F         JMP     ??main_0
   \   000006                REQUIRE P1OUT
      8            }
      9          }

XOR.B   #0xff, &0x21     6时钟
JMP     ??main_0             2时钟

共计8时钟,你看的667Khz,差不多

网友E:
哦,楼上这是在反汇编里看的吧,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D:
lst文件里有。

网友F:
lst文件在哪找啊?

网友F:
lst文件的作用是什么?我还没用过这个文件

网友D:
lst文件是编译时产生的,在 debug\lst 目录下,如果没有,看一下你的编译选项

楼主(2011-05-19):
汇编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