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人的电阻,难道是我钻牛角尖了?

楼主(2011-04-19):
这个图里,2K电阻是为了防止NTC短路损坏端口用的吗?取值有讲究吗?这个独石104究竟是要靠近MCU还是要靠近NTC呢,起啥作用呢?

这里100Ω电阻是不是仅仅为了消除小的电源毛刺的,有其他说道么?

这里的下拉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接a或接b,两种接法有啥区别没?
以上,菜鸟的疑惑,各位点拨点拨

网友A:
图一   104要靠近MCU
图二   C11应接到IR1的3脚端   (RC滤波作用)
图三   个人觉得没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B:
上图中的两个电阻是分压电阻,没有分压电阻NTC无法构成回路,自然无法使用,其取值与NTC和后级输入范围相关。电容是为了平滑输入信号并旁路感应干扰的,应靠近MCU布置。

中图中的电阻用法不对,要在左边再接个电容才能起到一定滤波作用。

下图中,下拉电阻接在哪里区别不大,但严格讲会影响合适的取值范围,接在a点起到同样下拉作用时可取的阻值较大,所以通常选择接在a点。

网友C:
图3中接在A点会分压,只有B点时的2/3!

网友D:
1. 104确实要靠近MCU端,消除MCU端的电源杂讯、干扰谐波
2. 100R电阻是上拉电阻的,本来C11接另一端(IR VCC脚)为好些
3.  一般接A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春阳老师,第一个图中,那个2K应该不是分压作用吧,第二图是我画错了,不好意思误导大家了,第三图综合各位的指点,应该是区别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说的详细点么,学习学习啊

网友B:
R9是分压,R8和C6构成RC回路,使输入信号的变化减缓。

网友E:
这里100Ω电阻是不是仅仅为了消除小的电源毛刺的,有其他说道么?

芯片侧没有电容,意义不大

网友E:
这里的下拉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接a或接b,两种接法有啥区别没?

有更具体的电路才能看出来吧?

网友E:
这个图里,2K电阻是为了防止NTC短路损坏端口用的吗?取值有讲究吗?这个独石104究竟是要靠近MCU还是要靠近NTC呢,起啥作用呢?
单单这样看,确实不知道它是为啥……NTC1是接5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个简单的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电路呀,当然,控制信号是单片机从显示板经过排线送到三极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怪我没说清楚啊,NTC1是个插座,插热敏电阻测温用,TEMP是到单片机AD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