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p16f917软件控制端口复用问题

楼主(2011-04-19):
各位大虾我是新手,我先搞的汇编,大家能告诉我怎么控制io口的复用问题么,我用汇编搞了个程序用按键扫描控制亮灯但是不知道为啥没反应
#INCLUDE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asm suite\p16F917.inc"
  __config _XT_OSC & _WDT_OFF
  clrf  PORTB
  BANKSEL  TRISB
  clrf  TRISB
  movlw  B'00010000'
  movwf  TRISA
  movlw  H'07'
  movwf  ADCON1
  BANKSEL  PORTA
Loop  btfss  PORTA,4
  goto  On
Off  movlw  B'00000010'
  movwf  PORTB
  goto  Loop
On  movlw  B'00001000'
  movwf  PORTB
  goto  Loop
Here goto  Here
  END

楼主:
我们老大说我没弄好复用

网友A:
做东西不要一来就把一堆代码丢在自己面前,先用自然语言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再找张白纸,画流程图。

楼主:
我做的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按键扫描亮灯。。。可是那灯老是没反应,我用的是RA3,4和RB3,4来控制灯和按键。。。新手不懂,多多包涵

楼主:
额,说错了。。。是灯是ra4,按键是rb1和rb3

网友B:
有些单片机RA4是开漏输出,你看清楚数据手册了吗?

楼主:
我这边是pic917的,我这程序io口初始化没搞好,还是复用的问题,有些功能没关好像

网友C:
这程序没头没脑的,让人很是挠头啊。

呵呵,自己慢慢看手册熟悉完了芯片再说吧。

网友:
clrf  ANSEL; 设置模拟和数字
movlw  0x07;
movwf  CMCON0;关闭比较器
还有就是 你的程序绝对定址一下:
org  0x00
nop
goto start

start:
.....

网友:
比较器会经常忘记,这个有很大影响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我是忘记定义这些了。。。我还以为是默认的io口输出,貌似有些有优先级的,还有bank也没弄好,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