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比较器输出值的大小问题

楼主(2011-04-19):
我今天学习了比较器有点不解的,老师说当输入信号与参考电压比较时,如果条件成立就会输出+或则-的UOZ,但是具体这个UOZ值是多少呀;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举个例子吧: 如果我给比较器LM393接入+5V和-5V电源,参考电压(+2.5V)接入方向输入端,输入信号在0到+5V变化,请问当输出为高或则低的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A:
re LZ:

LM393是个OC门输出的比较器,必须外接上拉电阻。正常情况下,其输出范围就是负电源(如-5V)到上拉电源(如+5V)。

网友B:
Uoz是指OC门的输出电平,OC门只能输出低电平,高电平是由上拉电平决定的,所以OC门应用的时候一定要加上拉电阻。另外你们老师还讲掉了一点,不是所有的比较器都是OC门的,同样有推挽输出的,输出的高电平等于其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