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so4new,开机冲击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开机冲击电流的问题:
高手们好,我的电视机、电脑、电动机、甚至电磁炉都有很强的开机冲击电流,一插入插头就听见“啪”的一声,看插头上就有一个小触点。
请问如何减少这种损害,这种现象对于能源浪费和电磁干扰有多大的害处。谢谢

网友A:
开机前插好插头?

网友B:
这是内电路中的电容在接入电源瞬间产生的浪涌所致,可以不必理睬,只要不要反复、频繁的插拔插头,最好先关闭电源开关,然后再插拔电源插头,开关的触点是专门处理过的。

楼主(2012-05-07):
关闭电源开关的情况下,**头。这个是目前的通行方法。但是电磁炉以及很多带有开关电源或软开关的电路,都无法避免这个冲击,插上了不拔,那冲击就在开关那里。总之关机开机的冲击都是存在的而且还不小。就没有在设计上见效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