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Registers 的数据好像和真实数据不一样

楼主(2011-04-19):
使用CY3654模拟器,在单步执行的时候,IO   Registers   的数据好像和真实数据不一样

网友A:
有的IO   口是不行的   要加上拉电阻   就可以了

网友B:
对,特别是SFR

楼主:
这么简单?

网友C:
是啊,前几天还遇到呢,RX   TX   就是不对   看程序   没问题
加个   上拉电阻   问题解决

网友D:
呵呵,硬件的确很有可能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的

网友C:
对,有问题了不要单纯   怀疑软件   硬件也是要好好的检查

楼主:
对,有问题了不要单纯   怀疑软件   硬件也是要好好的检查
引用 网友C: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