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菜农M0助学板之读SD卡块内容小练(库操作方式)

楼主(2011-04-19):
之前是移植到Nios II上,而且是用得IO模拟的,现在使用nuc1xx的spi核做的,不过还是参考了新唐的例程。关于sd的一些笔记,我贴在博客了。今天在此就不赘述了。http://www.cnblogs.com/yuphone/category/272287.html

上代码先。
main.h
#ifndef __MAIN_H__
#define __MAIN_H__

#include <stdio.h>

/*********************************************************
* 系统寄存器映射及库头文件
*********************************************************/
#include "NUC1xx.h" // 系统寄存器映射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UART.h"
#include "DrvSPI.h"
#include "sd_card.h"
/**********************************************************
* 自定义宏
**********************************************************/
#define APP_DEBUG

#ifdef APP_DEBUG
    #define DEBUG printf
#else
    #define DEBUG(...)
#endif

typedef enum{NO=0, YES=!NO}bool;

#endif /* __MAIN_H__ */

main.c
#include "main.h"
/**********************************************************
* 变量申明
**********************************************************/
volatile bool g_tmr0_5ms = NO;
/**********************************************************
* 函数申明
**********************************************************/
extern char GetChar(void);
extern void PFN_UART_CALLBACK(void);
/**********************************************************
* 系统上电初始化
**********************************************************/
void MAIN_INIT(void)
{
    UNLOCKREG();
    {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  设定12M外部晶振
        DrvSYS_Delay(5000); // 等待时钟就绪
        DrvSYS_SelectPLLSource(E_SYS_EXTERNAL_12M); // 选择12MHz为PLL输入
        DrvSYS_Open(50000000); // 打开50MHz
    }
    {   /* 配置串口 */
        STR_UART_T param;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0); //使能UART时钟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复用功能引脚设置

        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数据位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校验位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 FIFO存储深度1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 FIFO超时设定
        DrvUART_Open(UART_PORT0, ¶m); // 串口开启、结构体整体赋值

        // 串口的中断类型比较丰富,此处仅打开接收中断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0, DRVUART_RDAINT, (PFN_DRVUART_CALLBACK*)PFN_UART_CALLBACK);
        DrvUART_ClearIntFlag(UART_PORT0, DRVUART_RDAINT);
    }
    {   /* 配置GPIO */
        NVIC_DisableIRQ(GPAB_IRQn);
        NVIC_DisableIRQ(GPCDE_IRQn);
        DrvGPIO_Open(E_GPB, 10, E_IO_OUTPUT); // 蜂鸣器
        DrvGPIO_ClrBit(E_GPB, 10); // 关蜂鸣器
    }
    {   /* 配置TMR0 */
        NVIC_DisableIRQ(TMR0_IRQn);
        // 第一步 使能和选择定时器时钟源及使能定时器模块
        SYSCLK->CLKSEL1.TMR0_S = 0; // 选择12Mhz作为定时器时钟源
        SYSCLK->APBCLK.TMR0_EN =1;  // 使能定时器0
        TIMER0->TCSR.CEN = 1;       // 使能定时器模块
        // 第二步 选择操作模式
        TIMER0->TCSR.MODE = 1; // 选择周期模式
        TIMER0->TCSR.CRST = 1; // 清加1计数器
        // 第三步 输出时钟周期 = 定时器时钟源周期*(8位预分频因子 + 1) * (24位比较因子TCMP)
        TIMER0->TCSR.PRESCALE = 11; // 12分频
        TIMER0->TCMPR = 5000; // 12M/12/5000=200Hz, 5ms
        // 第四步 使能中断
        TIMER0->TISR.TIF = 1; // 清中断
        TIMER0->TCSR.IE = 1; // 使能中断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使能TMR0中断
        // 第五步 使能定时器模块
        TIMER0->TCSR.CRST = 1; // 复位向上计数器
            TIMER0->TCSR.CEN = 1; // 使能TMR0
        //TIMER0->TCSR.TDR_EN=1; // 无需读取加1计数器值
    }
//    {   /* 配置SPI0主机模式 */
//        NVIC_DisableIRQ(SPI0_IRQn);
//        // 第一步 使能SPI0核
//        SYSCLK->APBCLK.SPI0_EN        =1;
//                SYS->IPRSTC2.SPI0_RST         =1;
//                SYS->IPRSTC2.SPI0_RST         =0;
//        // 第二步 设置除GPIO外的第一功能
//        SYS->GPCMFP.SPI0_SS0_I2SLRCLK =1;
//                SYS->GPCMFP.SPI0_CLK_I2SBCLK  =1;
//                SYS->GPCMFP.SPI0_MISO0_I2SDI  =1;
//                SYS->GPCMFP.SPI0_MOSI0_I2SDO  =1;
//        SYS->GPBMFP.TM2_SS01          =1;
//        // 第三步 设置除GPIO外的第二功能
//        SYS->ALTMFP.PC0_I2SLRCLK      =0;
//        SYS->ALTMFP.PC1_I2SBCLK       =0;
//        SYS->ALTMFP.PC2_I2SDI         =0;
//        SYS->ALTMFP.PC3_I2SDO         =0;
//        SYS->ALTMFP.PB10_S01          =1;
//        // 第四步 配置SPI0模式
//        SPI0->CNTRL.SLAVE = 0; // 0 主机模式;1 从机模式
//        SPI0->CNTRL.CLKP = 0; // 0 SCLK低电平闲置;1 SCLK高电平闲置
//        SPI0->CNTRL.TX_NEG = 0; // 0 上升沿传输;1 下降沿传输
//        SPI0->CNTRL.TX_BIT_LEN = 8; // [0 31] 一次传输8位
//        SPI0->CNTRL.TX_NUM = 0; // 0 每次传输完成一次收/发;1 每次传输完成两次收/发
//        SPI0->CNTRL.LSB = 0; // 0 优先发送MSB;1 优先发送LSB
//        // 第六步 配置从机选择
//        SPI0->SSR.AUTOSS = 1; // 0 设置或清除SSR.SSR来决定是否产生从机选择信号
//                              // 1 CNTRL.GO_BUSY设置后,SSR.SSR会由SPI核自动产生,只要一次收/发完成后结束
//        SPI0->SSR.SS_LVL = 0; // 0 高电平/上升沿有效;1 低电平/下降沿有效
//        // 第五步 设置时钟输出频率
//        // 设置SPI0的时钟分频器
//        SPI0->DIVIDER.DIVIDER = (uint16_t)((((DrvSYS_GetHCLKFreq()/2000000) + 1) >> 1) - 1); // 2MHz
//                // 设置SPI0的第二个时钟分频器
//        // SPI0->DIVIDER.DIVIDER2 = (uint16_t)((((DrvSYS_GetHCLKFreq()/10000) + 1) >> 1) - 1); // 10kHz
//        SPI0->DIVIDER.DIVIDER2 = 0;
//        // 第六步
//        SPI0->TX[0] = 0; // 清TX[0]
//        // SPI0->TX[1] = 0; // 清TX[1]
//        SPI0->CNTRL.GO_BUSY = 1; // 触发一次SPI传输
//        // 第七步 设置中断
//        //SPI0->CNTRL.IE = 0; // 0 失能中断;1 使能中断
//        //SPI0->CNTRL.IE = 1; // 写1清中断标志
//        //NVIC_EnableIRQ(SPI0_IRQn);
//
//    }
    LOCKREG();
}
/**********************************************************
* TMR0 ISR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__irq
{   // 注意:ISR内必须清中断
    TIMER0->TISR.TIF = 1; // 清中断

    g_tmr0_5ms = YES;
}
/**********************************************************
* UART0 回调函数
**********************************************************/
void PFN_UART_CALLBACK(void)
{   // 注意:回调函数内无须清中断
    switch(GetChar()) {
        default:
            DEBUG("test");
            break;
    }
}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MAIN_INIT(); // 上电初始化系统
    SD_CARD_Open();
    SD_CARD_DEMO();

    while(1) {
        if(g_tmr0_5ms != NO) {
            g_tmr0_5ms = NO;
        }

        if(0) break; // 跳出大循环
    }

    SD_CARD_Close();
    DrvUART_Close(UART_PORT0);
    return 0;
}

楼主:
sd_card.h
#ifndef SD_CARD_H_
#define SD_CARD_H_

#include "main.h"

#define ENABLE_SD_CARD_DEBUG // 打开调试信息
// debug switch
#ifdef ENABLE_SD_CARD_DEBUG
    #define SD_CARD_DEBUG    DEBUG
#else
    #define SD_CARD_DEBUG(...)
#endif

uint8_t SD_CARD_SPI_Transfer(uint8_t byte);
uint8_t SD_CARD_Init(void);
//
void SD_CARD_Open(void);
void SD_CARD_Close(void);
uint8_t SD_CARD_Write_Sector(uint32_t addr,uint8_t *buf);
uint8_t SD_CARD_Read_Sector(uint8_t *CMD,uint8_t *buf,uint16_t n_bytes);
uint8_t SD_CARD_Read_Sector_Start(uint32_t sector);
static void SD_CARD_Read_Data(uint16_t n_bytes,uint8_t *buf);
void SD_CARD_Read_Data_LBA(uint32_t LBA,uint16_t n_bytes,uint8_t *buf);
void SD_CARD_Read_Sector_End(void);
static uint8_t SD_CARD_Read_CSD(uint8_t *buf);
static uint8_t SD_CARD_Read_CID(uint8_t *buf);
void SD_CARD_Get_Info(void);
void SD_CARD_DEMO(void);

#endif /* SD_CARD_H_ */

sd_card.c
#include "sd_card.h"

// 错误宏定义
#define INIT_CMD0_ERROR     0x01
#define INIT_CMD1_ERROR     0x02
#define WRITE_BLOCK_ERROR   0x03
#define READ_BLOCK_ERROR    0x04

#define Delay_Us DrvSYS_Delay // us级延时
#define SD_CARD_Set_nCS DrvSPI_ClrSS(eDRVSPI_PORT1, eDRVSPI_SS0) // nCS = 1
#define SD_CARD_Clr_nCS DrvSPI_SetSS(eDRVSPI_PORT1, eDRVSPI_SS0) // nCS = 0

typedef union{
    uint8_t data[16];
    struct{
        uint8_t MID;    // Manufacture ID; Binary
        uint8_t OLD[2]; // OEM/Application ID; ASCII
        uint8_t PNM[5]; // Product Name; ASCII
        uint8_t PRV;    // Product Revision; BCD
        uint8_t PSN[4]; // Serial Number; Binary
        uint8_t MDT[2]; // Manufacture Data Code; BCD; upper 4 bits of first byte are reserved
        uint8_t CRC;    // CRC7_checksum; Binary; LSB are reserved
    }CID;
}CID_Info_STR;

typedef struct{
    uint8_t data[16];
    uint32_t capacity_MB;
    uint8_t READ_BL_LEN;
    uint16_t C_SIZE;
    uint8_t C_SIZE_MULT;
}CSD_Info_STR;

uint16_t gByteOffset=0; // 某字节在扇区内的偏移地址
uint16_t gSectorOffset=0; // 扇区在SD卡内的偏移地址
uint8_t gSectorOpened = 0; // 0 关闭扇区;1 打开扇区

// 打开SD卡
void SD_CARD_Open(void)
{
    DrvSYS_SetIPClock(E_SYS_SPI1_CLK,1);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SPI1); // enable SPI function and pin

        DrvSPI_Open(eDRVSPI_PORT1,eDRVSPI_MASTER,eDRVSPI_TYPE1,8, FALSE);
        DrvSPI_DisableAutoSS(eDRVSPI_PORT1);
        DrvSPI_SetSlaveSelectActiveLevel(eDRVSPI_PORT1, eDRVSPI_ACTIVE_LOW_FALLING);
        DrvSPI_SetEndian(eDRVSPI_PORT1, eDRVSPI_MSB_FIRST);
        DrvSPI_SetClockFreq(eDRVSPI_PORT1,300000,0);

    while(SD_CARD_Init() != 0x55);
    SD_CARD_DEBUG(("SD卡初始化完成\r"));

        DrvSPI_SetClockFreq(eDRVSPI_PORT1,10000000,0);
}

// 关闭SD卡
void SD_CARD_Close(void)
{
        DrvSPI_Close(eDRVSPI_PORT1);
}

// 收发一个字节
static uint8_t SD_CARD_SPI_Transfer(uint8_t byte)
{
        uint32_t SPIdata=(uint32_t)byte;
        DrvSPI_BurstTransfer(eDRVSPI_PORT1,1,2);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SPIdata);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DrvSPI_DumpRxRegister(eDRVSPI_PORT1,&SPIdata,1);
        return (uint8_t)SPIdata;
}

// SD卡写命令
static uint8_t SD_CARD_Write_CMD(uint8_t *CMD)
{
    uint8_t temp,retry;
    uint8_t i;

    SD_CARD_Set_nCS; // 失能SD卡
    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 发8个脉冲
    SD_CARD_Clr_nCS; // 使能SD卡

    // 写6个字节到SD卡
    for(i=0;i<6;i++) SD_CARD_SPI_Transfer(*CMD++);

    // 读取16位响应
    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 第一个字节无效
    retry=0;
    do{ // 只取最后一个字节
        temp=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retry++;
    }while((temp==0xFF) && (retry<100));

    return temp;
}

// 初始化SD卡;SPI模式
static uint8_t SD_CARD_Init(void)
{
    uint8_t retry,temp;
    uint8_t i;
    uint8_t CMD[]={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SD_CARD_Set_nCS;
    Delay_Us(10*1000);
    for(i=0;i<10;i++) // 最少先发74个脉冲
        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SD_CARD_Clr_nCS;

    retry=0;
    do{
        temp=SD_CARD_Write_CMD(CMD);
        retry++;
        if(retry==200)
            return INIT_CMD0_ERROR;
    }while(temp!=1);

    CMD[0]=0x41;// CMD[1]
    CMD[5]=0xFF;
    retry=0;
    do{
        temp=SD_CARD_Write_CMD(CMD);
        retry++;
        if(retry==100)
            return INIT_CMD1_ERROR;
    }while(temp!=0);

    SD_CARD_Set_nCS; // 失能SD卡

    return 0x55; // 初始化完成
}

// 写入一个块(扇区)
uint8_t SD_CARD_Write_Sector(uint32_t addr,uint8_t *buf)
{
    uint8_t temp,retry;
    uint16_t i;
    uint8_t CMD[]={0x58,0x00,0x00,0x00,0x00,0xFF}; // CMD24

    // 地址转换:逻辑块(扇区)地址 --> 字节地址
    addr=addr << 9;
    CMD[1]=((addr & 0xFF000000) >>24 );
    CMD[2]=((addr & 0x00FF0000) >>16 );
    CMD[3]=((addr & 0x0000FF00) >>8 );

    retry=0;
    do{
        temp=SD_CARD_Write_CMD(CMD);
        retry++;
        if(retry==100)
            return temp;
    } while(temp!=0);

    // 写数据前,先发100个脉冲;100/8=13
    for(i=0;i<13;i++) 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 写入开始字节
    SD_CARD_SPI_Transfer(0xFE);

    // 写入512个字节
    for(i=0;i<512;i++) SD_CARD_SPI_Transfer(*buf++);

    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 假读;读取CRC
    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 假读;读取CRC

    // 读取响应
    temp=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if( (temp & 0x1F)!=0x05 ) {// 数据被接收否?
        SD_CARD_Set_nCS; // 失能SD卡
        return WRITE_BLOCK_ERROR;
    }

    // 等待,只到SD卡不忙
    while(SD_CARD_SPI_Transfer(0xFF)!=0xFF);

    SD_CARD_Set_nCS; // 失能SD卡

    return 0;
}

// 读取块(扇区)内的字节(一般情况下,1块对应512字节)
uint8_t SD_CARD_Read_Sector(uint8_t *CMD,uint8_t *buf,uint16_t n_bytes)
{
    uint16_t i;
    uint8_t retry,temp;

    retry=0;
    do{
        temp=SD_CARD_Write_CMD(CMD);
        retry++;
        if(retry==100)
            return READ_BLOCK_ERROR;
    }while(temp!=0);

    // 读开始字节(0xFEh)
    while(SD_CARD_SPI_Transfer(0xFF)!=0xFE);

    // 读取n个字节
    for(i=0;i<n_bytes;i++) *buf++=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 假读;读取CRC
    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 假读;读取CRC

    SD_CARD_Set_nCS; // 失能SD卡

    return 0;
}

// 开始读取某个扇区
uint8_t SD_CARD_Read_Sector_Start(uint32_t sector)
{
    uint8_t retry;
    uint8_t CMD[]={0x51,0x00,0x00,0x00,0x00,0xFF}; // CMD16
    uint8_t temp;

    // 地址转换:逻辑块(扇区)地址 --> 字节地址
    sector=sector << 9;
    CMD[1]=((sector & 0xFF000000) >>24 );
    CMD[2]=((sector & 0x00FF0000) >>16 );
    CMD[3]=((sector & 0x0000FF00) >>8 );

    retry=0;
    do{
        temp=SD_CARD_Write_CMD(CMD);
        retry++;
        if(retry==100)
            return READ_BLOCK_ERROR;
    }while(temp!=0);

    // 读开始字节(0xFEh)
    while(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 0xFE);

    gSectorOpened = 1; // 将扇区打开标志置一

    return 0;
}

static void SD_CARD_Read_Data(uint16_t n_bytes, uint8_t *buf)
{
    uint16_t i;
    for(i=0; ((i<n_bytes) && (gByteOffset<512)); i++) {
        *buf++ = 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gByteOffset++; // 读完一个字节;将扇区内的字节偏移地址加一
    }
    if(gByteOffset == 512) {
        gByteOffset=0; // 将扇区内的字节偏移地址清零

        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 假读;读取CRC
        SD_CARD_SPI_Transfer(0xFF); // 假读;读取CRC

        gSectorOffset++; // 读完一个扇区;将SD卡内的扇区偏移地址加一

        gSectorOpened = 0; // 读完一个扇区后,扇区打开标志清零
        SD_CARD_Set_nCS; // 失能SD卡
    }
}

// 读取指定逻辑块地址(扇区偏移地址)内的数据;logic block address,LBA
void SD_CARD_Read_Data_LBA(uint32_t LBA,uint16_t n_bytes,uint8_t *buf)
{   // 如果某扇区被读完,则打开下一个扇区
    if(gByteOffset == 0) while(SD_CARD_Read_Sector_Start(LBA));
    SD_CARD_Read_Data(n_bytes,buf);
}

// 假读;读完某扇区内剩余的字节
void SD_CARD_Read_Sector_End(void)
{
    uint8_t temp[1];
    while((gByteOffset!=0x00) | (gSectorOpened==1))
        SD_CARD_Read_Data(1,temp); // 假读
}

// 读SD卡的CSD寄存器
static uint8_t SD_CARD_Read_CSD(uint8_t *buf)
{
    uint8_t CMD[]={0x49,0x00,0x00,0x00,0x00,0xFF};
    return SD_CARD_Read_Sector(CMD,buf,16); // 读取16个字节
}

// 读SD卡的CID寄存器
static uint8_t SD_CARD_Read_CID(uint8_t *buf)
{
    uint8_t CMD[]={0x4A,0x00,0x00,0x00,0x00,0xFF};
    return SD_CARD_Read_Sector(CMD,buf,16); // 读取16个字节
}

void SD_CARD_Get_Info(void)
{
    CID_Info_STR CID;
    CSD_Info_STR CSD;

    SD_CARD_Read_CID(CID.data);
    SD_CARD_DEBUG("SD-CARD CID:\r");
    SD_CARD_DEBUG("    Manufacturer ID(MID): 0x%.2X\r", CID.CID.MID);
    SD_CARD_DEBUG("    OEM/Application ID(OLD): %c%c\r", CID.CID.OLD[0], CID.CID.OLD[1]);
    SD_CARD_DEBUG("    Product Name(PNM): %c%c%c%c%c\r", CID.CID.PNM[0], CID.CID.PNM[1], CID.CID.PNM[2], CID.CID.PNM[3], CID.CID.PNM[4]);
    SD_CARD_DEBUG("    Product Revision: 0x%.2X\r", CID.CID.PRV);
    SD_CARD_DEBUG("    Serial Number(PSN): 0x%.2X%.2X%.2X%.2X\r", CID.CID.PSN[0], CID.CID.PSN[1], CID.CID.PSN[2], CID.CID.PSN[3]);
    SD_CARD_DEBUG("    Manufacture Date Code(MDT): 0x%.1X%.2X\r", CID.CID.MDT[0] & 0x0F, CID.CID.MDT[1]);
    SD_CARD_DEBUG("    CRC-7 Checksum(CRC7):0x%.2X\r", CID.CID.CRC >> 1);

    SD_CARD_Read_CSD(CSD.data);
    CSD.C_SIZE = ((CSD.data[6]&0x03) << 10) | (CSD.data[7] << 2) | ((CSD.data[8]&0xC0) >>6);
    CSD.C_SIZE_MULT = ((CSD.data[9]&0x03) << 1) | ((CSD.data[10]&0x80) >> 7);
    CSD.READ_BL_LEN = (CSD.data[5]&0x0F);
    CSD.capacity_MB = (((CSD.C_SIZE)+1) << (((CSD.C_SIZE_MULT) +2) + (CSD.READ_BL_LEN))) >> 20;
    SD_CARD_DEBUG("SD-CARD CSD:\r");
    SD_CARD_DEBUG("    max.read data block length: %d\r", 1<<CSD.READ_BL_LEN);
    SD_CARD_DEBUG("    device size: %d\r", CSD.C_SIZE);
    SD_CARD_DEBUG("    device size multiplier: %d\r", CSD.C_SIZE_MULT);
    SD_CARD_DEBUG("    device capacity: %d MB\r", CSD.capacity_MB);
}

void SD_CARD_DEMO(void)
{
    uint16_t i;
    uint8_t buf[512];

    SD_CARD_DEBUG("\r");
    SD_CARD_DEBUG("开始读取SD卡信息\r");
    SD_CARD_Get_Info(); // 读取CID和CSD
    SD_CARD_DEBUG("SD卡信息读取完毕\r");

    SD_CARD_DEBUG("\r");
    SD_CARD_DEBUG("开始读取SD卡的第一个块(扇区)\r");
    SD_CARD_Read_Data_LBA(0,512,buf); // 读取SD卡的第一个块(扇区)
    for(i=0; i<512; i++) {
        if(i%16 == 0) SD_CARD_DEBUG("0x%.3X ", i);
        SD_CARD_DEBUG("%.2X ", buf[i]);
        if((i+1) % 8 == 0) SD_CARD_DEBUG(" ");
        if((i+1) % 16 == 0) SD_CARD_DEBUG("\r");
    }
    SD_CARD_DEBUG("读取SD卡的第一个块(扇区)完毕\r");
}

楼主:
关于为何读取的第一个块内容与winhex所查看的第一个逻辑块内容不同的问题,请参见我的笔记。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1/04/18/2019456.html
BSP包不在其内。文件目录如下:
--NUC100SeriesBSP
--sd
----docs
----list
----obj
----src

网友A:
看看能否在SPI上用PDMA,看看两种方法在速度上的差异

网友B:
支持,建议下一步移植FATFS

网友A:
非常好!
建议再用上pdma

网友C:
很好的笔记

网友D:
你是缺氧? :lol

楼主:
to 11楼 L12楼

先谢小马哥、瑞哥关注,祝安祺。小弟.COM 缺氧是也。

网友A:
记着改成pdma,看看速度差异到底如何。

网友E(2011-06-12):
正在了解SD中。。。学习:handshake

网友A(2011-07-28):
缺氧最近没时间。

网友F:
貌似曾买过LZ的板子 顶

网友G(2011-10-07):
用上FAT,做一个播放器

网友G:
用上FAT,做一个下载的东东。把卡里的图片、音乐下载到SPI-FLASH里,然后,用PDMA方式来读取

网友H:
顶下,玩的时候再来仔细研究

网友G:
我的卡读出来,怎么跟WINHEX里读出来的不相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