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滤波还是数字滤波?

楼主(2011-04-19):
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频率为5MHZ,打算用AD9225 12位 25MSPS,来做采样,为满足AD的精度, 则需要在12.5MHZ时有大概60dB的衰减,如何用模拟的来做,软件计算,需要用10阶 BUTTERWORTH的滤波器,才能得到通带为5MHZ,阻带为12.5MHZ,衰减的滤波器,

请问这个用通孔板焊接实现的可能性大不大,如果可以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呢?

如果不行,就考虑采样以后,写程序实现滤波

网友A:
没有必要做那么精确的滤波.有源滤波器的运放都不好搞

网友B:
楼上能自仔细来怎么个不好搞么?

网友C:
模拟滤波对于干扰信号相当于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数字滤波相当于先开门把狼放近来之后再关门打狼。二者在战略上是一致的,都是把干扰信号干掉;战术上区别则很大,模拟滤波和数字滤波用途是不一样的,模拟滤波是滤除不必要的频率成分,防止混叠,这就是为什么ADC前要加模拟滤波器滤出高频噪声,数字滤波是不能滤除高频成分的,在ADC之后才用数字滤波器。一:如果你用运放,可以选择其他类型的滤波器,比如切比雪夫等。第二如果你提高ADC采样率,那你的模拟滤波器指标就会相应的减少,也就是你可以降低你模拟滤波器的需求。三:5M以上信号最好使用LC滤波器,这样成本也减少,毕竟运放成本贵,而且你频率高,GBW也会高,所以建议采用LC滤波器

网友D:
陶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