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开发人员

楼主(2011-04-19):
此贴问题处理好了 关闭

网友A:
棉线上搭一个滚轮,滚轮能转,滚轮装在一个活动臂上,壁上有触动开关。如果棉线断了,滚轮臂就会触发开关。

每行棉线配一个滚轮,然后这些开关并行控制一个继电器,继电器节点停止机器运行。

网友B:
建议楼主去看一下横机,特简单的一个东西,几根铁丝就搞定,有的时候真佩服民间高手!一跟铁丝接正极,一根接负极,线断了以后,正负相接,输出电信号。别说两条,十几条线都没问题。

网友C:
在纺织业内,这个确实是很传统的东西了,和电力驱动的历史一样古老。

网友D:
4楼: 建议楼主去看一下横机,特简单的一个东西,几根铁丝就搞定,有的时候真佩服民间高手!一跟铁丝接正极,一根接负极,线断了以后,正负相接,输出电信号。别说两条,十几条线都没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线停了,好象不行吧?

网友E:
这个需要很专业的

网友D:
做过这玩意。不过,还是买现成的吧。

几个东西,开发,很不值。

网友D:
哦,浙江,纺织大省啊。

网友F:
听说现在纺织行业利润低的恐怖:L我们这边的家庭作坊都挺不住了

网友G:
LZ问题是要请人来开发检测装置么 ?

网友H:
绣花机上大把这装置。

网友I:
1# xzjabc 楼主可以去纺织厂看一下配提花机或电子多臂的织机是怎么做的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把

网友J:
微动开关即可,我从小在厂里长大,纱丝运动的时候是有压力的,微动开关不通了就是断了.
这玩意,去工厂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K:
张力传感器和断条光电
前者可以检测到很细的纱线,后者检测的是较粗的棉条

网友L:
线动,就能产生拉力。有拉力就能转成触发信号。不动的线,自然就不能触发。这是两者的区别

细想一下,线经过的路径有一个突点,这个突点是触发开关。如果线动时产生的力刚好能触发开关……

以上所说,基于线动与不动产生的作用力是有区别的前提下。如果假设不存在,那说的都是废话

网友M:
感觉LZ文字组织的不是太好,看了几遍才看个大概。

这句“……现在主要的一点,就是设计个程序本来是同时运行3跟线的,只有2根线在运行  一根线停在那里不动(也没有断线)。  如何可以做到……”,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