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凌阳 合泰 义隆 烧写方式求助

楼主(2011-04-19):
不知道这几个公司的8位单片机是怎么烧写的 知道51单片机可以用串口烧写 合泰的是不是要专门自己编译软件啊 新手求解

网友A:
这些公司IC都有自己的编译烧录软件以及烧录工具,具体联系代理商咨询!

网友B:
51用串口烧写的是因为带ISP接口,holtek,elan烧写要用专用的烧录器

深圳威盛康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代理单片机:宏康(hycon),松瀚(sonix),三星(samsung),笙泉(megawin)义隆(elan),欢迎来电洽谈业务.联系人:孙生;电话:13760481479/0755-82536060

网友C:
这些个单片机,一般都是同一个烧录器,烧录不同的IC换不同的转接板而已。
IC对应的datasheet里有讲到烧录引脚的位置。

网友D:
回4L..
市场上确实有些通用少些器可以烧写很多台系单片机的部分型号,但没听说过还带转接板的.
还有你凭它的烧录引脚就能自己去烧写了:funk:

网友C:
市面上的通用烧录器(正如你说的台系的)最好不要用,这东西就像电视机那10块大洋一个万能遥控器一样,全TM瞎JB扯蛋。
带转接板的意思是说同一个品牌的不同系列IC,因为烧录脚位的不一样,所以需要一个相当于跳线左右的转接板来把烧录器
上的烧录引脚和不同IC的烧录脚(脚一样,脚位不同)相连。
至少我所用过的像松翰、佑华、凌阳、凌通等等都是要转接板的,要么就分成几种烧录器。

网友E:
正在用松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