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调压器如何选电感和电容

楼主(2011-04-19):
最近要用LM2596开关电源调压器,但是其输入电容,输出电容,输出电感这些外围需要连接的器件应该如何选呢?手册上说的不是很清楚,只有一个典型电路,而我见的两个别人连的电路和典型电路都不一样,我该如何选呢。。。求赐教

网友A:
按照手册的典型电路和元件参数即可,特别是储能电感(不是什么输出电感)一定要按照手册的要求选择,除电感量外,要注意工作频率和Q值。滤波电容可以以手册中的推荐值作为下限,注意耐压满足即可。

网友B:
彻底搞明白这几个问题需要非常深入的学习,不是在就里发个贴就能懂的。建议找本开关电源的书好好看看。

网友C:
2楼说的很不错,我也遇到过,可是我辛辛苦苦的选好电感电容的时候,采购的时候直接被老板给否定了,老板说没那么玄乎,让我直接到市场上随便买一个就行了,汗,后来买回来用还真行,所以我也搞不明白是我错了还是老板对了!

网友D:
2002版本的

楼主:
2# chunyang 我原来下的手册没有怎么选,又下了一个完整的,看明白了

楼主:
4# aderson1234 真心的有同感,我也选好了。。。然后他们告诉我,随便选就行。。。。还真的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