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幅频特性

楼主(2011-04-19):
模电中关于低通RC滤波电路的讲解有个地方不明白,
课程中讲到幅频特性中在fH处的误差最大,是什么意思?这个误差是指什么误差?

幅频特性图如下
请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补充,讲解者在讲幅频特性图的时候说了一句在fH处误差最大,这个误差是指什么?我完全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A:
课程中讲到幅频特性中在fH处的误差最大,是什么意思?这个误差是指什么误差?

从文字上就容易理解——既然说的是“幅频特性”,那么,所有的事不是幅就是频,既然现在提出了fH处的误差问题,那么就只能是指该处的“幅”的误差了。“幅”在此处说的是“幅度”。

这个误差指什么?也就是相对于更低频率时的幅度而言,该处的幅度本没有低频处的幅度高但也被当作较低频处的幅度一样,而该处是幅度转折处,其幅度也达不到较低频率处的幅度,从而有了所谓的“误差”。

大致如此

网友B:
re LZ:

那是指幅频图上“折线”和实际曲线间的差异。FH(截止频率)处,实际幅度为通带内的减三分贝,而折线在此才刚发生转折。折线表示幅频特性只是一种直观近似,在转折点上离实际值最大,所以说其误差最大。

网友A:
补充一点:频率大于fH以后就不算在通频带内了

网友C:
楼主的图直线化了,理想了 实际并非如此~所以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