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的电容电感该如何选?

楼主(2011-04-19):
最近要用LM2596开关电源调压器,但是其输入电容,输出电容,输出电感这些外围需要连接的器件应该如何选呢?手册上说的不是很清楚,只有一个典型电路,而我见的两个别人连的电路和典型电路都不一样,我该如何选呢。。。求赐教

网友A:
电感选择,下图是5V固定输出的(1997年版datasheet,第15页,),其它的请参考手册

网友A:
自己看看手册吧,第9页

网友B:
2002版本的DATESHEET  P13-P16

网友C(2012-01-13):
这个要看规格书吧,电容用电解就可以了,用电流大一些的电感就可以了,规格书有典型电路,BM2596替代LM的性价比高

网友C:
这是规格书,有电路[local]1[/local]

网友D(2019-06-24):
电感取值有公式,看输入输出压差与纹波电流取舍,多看看开关电源类的书籍吧。电容取值也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