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穿透电流的疑惑

楼主(2011-04-19):
晶体管基极开路时,有穿透电流Iceo,该电流为什么会很小。
我认为集电极和基极之间有电压,那么也会有电压作用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那和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一个适当的电压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基极开路则无基极电流,自然Ic(即Iceo)会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的理解为什么不对呢

网友B:
你的理解错误之处是把一个非线性元件,用线性思维去理解。
我认为集电极和基极之间有电压,那么也会有电压作用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
这句是对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分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有多大的问题,电压不够,发射极的电子就不能大量的穿越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pn结的阻碍从而到达集电极。所以穿透电流就很小。当基极开路时电压Vce并不是均匀分布在集电极,基极和发射机之间的。

网友C:
看起来是电压和电流问题,实际上是电场 电势 电流密度等问题吧,还是要学习电磁场知识,才能真正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也不至于接近0 吧
晶体管内的电场是如何分布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这问题很纠结啊

网友D:
楼主的想法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有个电流叫Icbo吗?他和Iceo之间是有很大关系的。其实这种情况下讨论be上的电压不重要,重要的是be其实是有电流的。

楼主的问题要彻底搞清楚,需要去研究三极管的物理结构。放狗搜一下吧,我也不懂。

网友E:
基极开路时,晶体管相当于两个反向串联的二极管,其中一个PN结必然反偏,其反向漏电流自然很小。

网友F:
基极开路时,晶体管相当于两个反向串联的二极管,其中一个PN结必然反偏,其反向漏电流自然很小。
引用 网友E:

教科书上有句话说:三极管可以看成是两反向串联的二极管,但是两个反向串联的二极管不能看成是三极管。

楼主:
to 10楼、12楼:
这与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
至于那个小电流控制大电流,我觉得小电流应该是由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控制的啊,既然可以用电压来考虑,那么我的问题又有什么不对呢?

网友G:
13楼:
10楼和12楼所说,与你的问题关系太大了。
其实2楼和9楼已经说过了。
回去看书,看看什么是Icbo,然后再看看什么是Iceo,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