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外接收电路分析

楼主(2011-04-19):
请问,下面的红外接收电路中的4.7uF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大小可改变吗?接收头是一体化接收头

网友A:
惭愧,不了解HS0038

网友A:
就是不知道各引脚的功能

楼主:
就是不知道各引脚的功能
引用 网友A:

1脚是接地脚,2脚是电源脚,3脚是输出脚

网友A:
既然2脚是电源,就只有滤波功能了。
许多电路这样干的。
作用大不大不妨检测对比一下:如果外部电路电流很大,电压波动也大,结果会如何?

网友B:
C1滤波用,若无灵敏度可能会降低,表现是接受距离变近。
C1大小可以改变,很多人用10u...10u左右都要没有问题的

网友C(2011-08-26):
有时候不加,也能用,具体不清楚, 器件手册是这样推荐的,  我看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