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闪烁不停,无法看清显示

楼主(2011-04-19):
请教高人,刚开始学psoc,看了一个例子,express下的,用4位数码管显示0-5v电压值,很简单,但是数码管显示老是闪烁,看不清数字,电压通过滑动电阻改变。在不同电压范围内,LED灯可以亮、灭和闪烁指示,唯独4位数码管显示不行。

网友A(2011-06-23):
如果使用扫描方式,闪烁可能是点亮时间不合适的造成的。麻烦把源文件和电路图传上来,以便做深入的调查。

网友B:
推荐使用Designer, 不要用Express了

网友C:
将电路图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C:
这样才能更好找出问题所在呢

网友A:
楼主,we are waiting for you.

网友D:
说英文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