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与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我用555产生一个38KHz的信号(载波),而不加调制,用HS0038一体化接收头来接收,但不管距离多远,测得的接收头的输出都是高电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按理说,在接收到红外信号时 应输出低电平啊……请问,这种不调制直接发射载波的方法,没什么错误吧?

网友A:
这个得上电路一起看。

楼主:
这个得上电路一起看。
引用 网友A:

已上图

网友B:
是没什么问题,如果一直这样发射,发射管寿命不长已
先把图1中的R3换成10R(VCC=5V),确定555为38k左右,HS0038是不是38K的接受头,有没有接错?
C1加大有助于滤除杂波。

楼主:
是没什么问题,如果一直这样发射,发射管寿命不长已
先把图1中的R3换成10R(VCC=5V),确定555为38k左右,HS0038是不是38K的接受头,有没有接错?
C1加大有助于滤除杂波。 ...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直发射,发射管的寿命会不长?
图1中的R3换成10 Ohm吗?Vcc是5V。图2中的C1我用的10uF

网友C:
这样的问题需要分两部分考虑了:
1.有没有发射红外信号出去,判断方法:手头上如果专业的测试仪器(如红外分析仪)可以看下发射出来是什么信号。
如果手头上没有专业的测试仪器,有个很好的测试红外信号有没有发射办法,现在的手机上面不都有带摄像头功能吗?将手机功能设置在拍照上,如果红外发射管发射了信号,则在手机屏幕上可以有一束红光,或者在用摄像头时,可以在电脑上看见一束红光。有则表示发射红外信号,没有则表示需要检测发射电路
你的发射电路从图纸上看应该没问题,不过你发射38KHZ需要改正下,你这样用只是产生了载波,你需要一个端口输出电平然后叠加这个载波
其实何必这样做直接买个HT6122的芯片,接个你这样的发射电路就什么都搞定了
2. 检测接收电路,在我印象中,好像接收头的DATAOUT腿,有的是1脚,有些是3脚。

网友D:
求:有一只贴片WNX1是什麽管子?谢谢!

网友E:
能否借你宝地,我也上个图,我也有些困惑

网友E:
直接用定时器T1产生38Khz的载波信号,最后将遥控基带信号调制到载波上,经三极管放大以驱动红外发射管辐射出940nm的红外脉冲信号
HX1838的目的是对接受到的红外信号放大,检波,整形,并解调出红外遥控编码,得到TTL电平,反相后输入至cc2530的P1.2口。红外接收头内部放大器的增益很大,很容易引起干扰。因此,在接收头供电引脚上加上22uf滤波电容,厂家建议在电源和地之间接入    100ohm电阻,进一步减低电源干扰

楼主:
这样的问题需要分两部分考虑了:
1.有没有发射红外信号出去,判断方法:手头上如果专业的测试仪器(如红外分析仪)可以看下发射出来是什么信号。
如果手头上没有专业的测试仪器,有个很好的测试红外信号有没有发射办 ...
引用 网友C:

1.摄像头照相时可以看到红外线光,这是什么原理啊?
2.不调制只用载波,可以吗?当接收不到红外信号时,接收头输出高电平;当接收到载波时,输出会是低电平吗?我测得的,不管有没有38KHz载波,接收头输出都是高电平……

楼主:
直接用定时器T1产生38Khz的载波信号,最后将遥控基带信号调制到载波上,经三极管放大以驱动红外发射管辐射出940nm的红外脉冲信号
HX1838的目的是对接受到的红外信号放大,检波,整形,并解调出红外遥控编码,得到T ...
引用 网友E:

你的图怎么显示不了?

楼主:
接收头引脚有以下两种情况,我的是第一种。

网友F:
HS0038貌似有3.3V和5V之分
之前碰到过用3.3V电源接5V接收管的,情况很诡异,一会通一会不通
不过看LZ这个好像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G:
直接用PT2262-IR/P2272-IR就可以了   比较方便的

网友C:
用摄像头可以看见红外线什么原理我就搞不清楚了,反正可以,行业的人都是这样做的.........可能是前辈们积累下来的经验吧!
你这样测试,现在你有38KHZ的载波了,然后你用镊子在1K电阻后面对地短路下,然后再放开(频率高点,接收端用示波器去;将示波器的触发方式选择在单次触发上。(这个信号用万用表是测试不准的)。可以判断是否发射了信号。
搞搞玩用这个电路将就还行,真的想学习红外遥控器原理,还是用HT6122的芯片或者是同类型的芯片(很便宜0.5元).
这是一家做遥控器芯片的网站 http://szzh.cn.Toocle.com
实在不想做自己到淘宝上买两个遥控器测试就知道了(在淘宝上搜索318系列遥控器)。

楼主:
你这样测试,现在你有38KHZ的载波了,然后你用镊子在1K电阻后面对地短路下,然后再放开( ...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吧?既然有38K的载波,当接收头接收到载波,就应该输出持续的低电平啊……

楼主:
我得知,当38接收头一直接收高电平(载波)或低电平(0)时,就不工作了。。

网友H:
我得知,当38接收头一直接收高电平(载波)或低电平(0)时,就不工作了。。
引用 楼主:

以前曾经用过,楼主搜一搜PDF,,里面好像有讲输出波形需要维持的时间和两个波形之间的时间间隔。

网友C:
呵呵,手头上有一个红外接收头的资料你看下

网友I(2011-06-27):
跟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能分享下吗

网友J:
红外接收头输出地信号与输入的是反向的。输入1输出0.

网友K(2011-08-12):
红外辐射 用收音机能听到相应的干扰声

网友L:
不调制直接发射载波的方法

网友(2012-02-26):
把你的555构成的38的电路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