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运放IC

楼主(2011-04-19):
请大家推荐一下做电压跟随器比较好的运放 我现在使用的是op07  效果还行 但是感觉有点浪费  请大家推荐一下 物美价廉的IC  谢谢

网友A:
没有给指标
原则上任何相位裕度大于60度的通用运放都可以

网友B:
楼主要给出输入信号的频率、幅值和对输出的要求。

楼主:
我就是用来做一个参考电压,输入电压就是电阻分压得到,输出当然是越稳定越好

网友C:
我用廉价的LM258。

楼主:
用lm258的那位老师 效果如何

楼主:
老师  您使用的效果如何

网友C:
还好,能用。

网友D:
一点指标都没有,推荐什么?

网友E:
pa,哈哈,LM258可是工业级的。
还有LM358商业级的更便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