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8E052D 上电复位问题

楼主(2011-04-19):
用W78E052D QFP44做的一产品之前都是外加看门狗813复位IC,新出的芯唐51芯片内部都自带WDT,为了方便ISP,所以把复位电路改成普通的RC复位方式。采用RJ45网口的方式给产品供电。现发现以下问题:
一、上电复位及不稳定,有时需反复拔插几次才能正常上电复位工作。
二、用ISP下载,好像有时下载进去的代码会被冲掉,程序跑飞了,重新上电复位也不行,重新ISP一次就可以了。

之前51的用得少,想请教的是:
1).51的片子是不是必须外加专用的复位IC,810,813之类的IC?
2).关于代码被冲掉的现象,是程序本身的BUG,还是什么其它的原因?

现在跑11.0592M,RC的参数:R:8.2K, C:10uF

网友A:
采用RC复位电路时不可快速重上电,要等电容上的电荷泄放完毕才能实现下一次的可靠复位,在电阻上反向并联一个泄放二极管可加速泄放,但追求可靠性的话,最好还是用电源监控IC。

楼主:
嗯,谢谢春阳大哥,电路上有加4148,但是效果不明显,示波器上看到RESET脚有RC充电的曲线,但就是复不了位,可能跟时间有关。之前做小家电都是采用RC复位也没出现此现象。还是加个电源监控IC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