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TC89C52R单片机如何用PL2303进行程序下载

楼主(2011-04-20):
问题如题目所示求解STC89C52R单片机如何用PL2303进行程序下载
PL2303和单片机之间接线是不是只要转出来的串口RX TX2个pins?

网友A:
用桥片的TX和RX两个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B:
用TXD RXD GND 三根线就可以了 不明白 看图。

网友C:
但需要注意下载上电顺序。

网友B:
可以从从USB供电!

楼主:
多谢谢各位啊,不一一致谢了,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