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5V电压是如何出来的

楼主(2011-04-20):
附件有一个5V转出-5V电压的电路,请高手帮忙解释解释,如果可以,通过PROTEL或者别的软件模拟,将带标签的网络上的电压波形截图出来,非常感谢。
电路中各器件参数可以调整,我给出来的只是电路模型。

网友A:
一个TP7660就搞定了   TP7660能使正5V转为负5V

网友B:
这是一个错误的倍压整流电路。
实际上根本不能工作,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楼主电路NMOS改PMOS;S、D交换;D接个电阻到地。

楼主电路主要错误在于Q1关断时,C1没有放电回路。稳态条件下没有电流流过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