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为什么发热

楼主(2011-04-20):
(无正文)

网友A:
多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B:
驱动电压太低,mos内阻太大

网友C:
楼上的意见值得参考,Vgs太低的话,内部的Rds(on)会直线增大,这时候损耗发热就会增大很多。

楼主:
有使用场效应管的师付给指教一下  例如象IRF3205  这样的管子  栅级一般要多大电压  多大电流

网友D:
7楼:
查该型号管子的datasheet。

网友C:
一般的mos选择Vgs不要低于8v。

网友E:
兄弟你先把IRF3205 正常工作的电压弄清楚先,或者你应该去了解下三极管的3种状态先,

楼主:
三级管我用过  但3525饬场管不懂 各位高手能不能告诉我它的工作频率 输入电压电流 怎样才能达到它的额定性能

网友D:
11楼:
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以及特性等等,任何一本现在的模拟电路教材都会讲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就有,可以下载。
但我的感觉是你的基础知识差得太多。就连初等电工的知识都还没有掌握,否则也不会在首帖提出这样的问题。
建议你从初等电工的知识开始,有系统地学习相关知识。否则,别说提高,连入门都困难。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驱动,频率多少,变压器有没有间隙,什么电路你都没说

楼主:
我用芯片SG3525 带二个场效应管3205 作了一个逆变器 请问场管最好工作在多少频率 不是工频是高频 请高手指教

网友F:
你的变压器磁芯有没有间隙

网友F:
你搞一张电路图上来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G:
频率多少?如果是工频逆变,一对3205带个500多W都没问题

不过就10A不应该这么热,把电路发上来,驱动电压的问题不大,因为3525芯片的工作电压都要8V以上

有可能是电源端自激了,最好在12V端就近放几个大容量电解电容

网友F:
如果是单边管子发热可能是初级线圈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