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求助采购大功率无线路由器AP的方案

楼主(2011-04-20):
本人要做一个的项目,需要一种大功率无线路由器AP。具体功率越大越好,配合天线的增益能够在街道的环境下,实际传输距离达到半径10公里左右,不知市场上是否有该类似的产品可以实际效果达到我所提到的要求!民用产品有没有能够达到这个需求的产品!求助大家帮我查查!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
我X,这么大功率 你要被请去喝茶了

网友B:
街道环境,用无线网桥的形式好了,隔一段距离布一个点,多远都好说。

网友C:
这是严重违法的产品,该其它方案吧,比如通过移动公网等。

网友D:
在街道不宜用大功率AP,应采用有线和无线网桥结合组网方式,先把光纤拉到高楼制高点装AP,在可视范围装网桥或摄像枪。组网在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日后的系统维护很难搞!!!建议去租当地电信运营商的网络

网友E:
围观,期待结果,学习一下,呵呵

楼主:
在中国不知道是否有采用大功率无线AP组网方式的实例!大功率是否会对居民区产生影响,多个小功率AP组网的话是否可行!

网友F(2011-05-21):
RTL8196C+RTL8192C  能做到500mw!
楼主,如果派出所的同志允许你这样搞,我觉得他有问题。10公里是什么概念呀!
POE的或许很快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一个简单的大功率无线路由不行的
这样大功率,干扰大,肯定对路由器位置周边的人群有比较大的辐射。
建议放弃这个想法

网友G:
笨死啊....

多放个路由器不就完了.....

楼主:
路由器与路由器之间相互组网怎么组啊!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路由器的信号不够,再加一个路由器进行信号的续传!这样理论上不是可以N台路由器组成大范围信号传输?

网友F(2012-04-10):
这个叫无线桥接或者说是级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