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8操作SPI代码

楼主(2011-04-20):
我先是根据文档来配置SPI,后来又用了库函数,都不成功,身心俱疲了...

使用SPI接口时还要配置GPIO吗?对这点我也很疑惑。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要先配置GPIO口为输出或输入。可以参考库函数的例子!

楼主:
对不起,我只找到库函数,没有例子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为了造福后人,方法如下列出:

1. SPE要在配置好SPI的所有寄存器后才使能
2. 使用IO控制片选时,必须用软件模式
3. 和SPI对应GPIO口配置好输入输出
4. 数据线尽量不要太长、拼接,否则容易出错

网友B(2012-07-16):
学习了,我也正在做。

网友C:
学习了,记住这些

网友D:
呵呵,记住楼主的经验

网友E(2013-04-24):
我遇到了和LZ一样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没有解决,LZ可以贴代码出来吗?@sdpz

网友F(2013-11-15):
楼主应该吧代码也贴出来!

网友G:
使用IO控制片选时,必须用软件模式

这是为啥?文档哪个地方写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