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V6上的DSP最高频率和乘法的位宽有关吗

楼主(2011-04-20):
我看User Guide里面写着DSP48E最高可以达到600MHz
什么情况下可以达到这么高的频率呢?
这个和乘法的位宽有关吗?比如25位*18位
和V6的具体型号和speedgrade有关吗?

楼主:
悲剧啊,被我自己淹死了:lol

楼主:
晕,每人了解这个吗?

网友A:
真不太清楚。

楼主:
简单的作了几个实验试了一下,发现没有直接关系.
25位乘以18位和18*18得出几乎相同的频率.
可能是因为相应的硬件资源都已经做固定了,多用少用都一样,多用并不浪费,少用也不节省,不用白不用吧

网友B:
这个说的应该是单个的DSP48E1这个硬DSP可以跑到600MHz,也就是说DSP48E1的延时为1/600M秒
在用core generator产生不同位数的乘法器时,可能会需要多个DSP48E1单元进行拼接,这个时候您的乘法器肯定跑不到600MHz了。
到底需要多少个DSP48E1进行拼接,可以从core generator的界面看到
具体怎么拼接的,请使用FPGA editor进行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都在25位乘以18位以内呢?也就是说单个DSP48E1就可以搞定的乘法。
例如:25位*18位 和 10位*10位,都能跑到600MHz吗?

网友C:
User guide中最高到600Mhz.是单核运行的最理想状态.
实际应用中会受到其他因素制约的...再说任何器件如果需要运行在极限状态是很不理想的.

楼主:
那假设其他的因素都相同,这种情况下 25位*18位 和 10位*10位这两个乘法可达到的频率应该是差不多吧?

网友D:
7# AutoESL 这个很正常,因为每个DSP48都是个硬核,25X18是做死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