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型开关 内部灯接线图

楼主(2011-04-20):
谁有船型开关 内部灯接线图啊?
我给一个船型开关的网址:
http://www.jseais.com.cn/athena/offerdetail/sale/zjlmrs-1034987-673448786.html
其中指示灯类型有 L、N是什么意思?
船型开关有控制AC380电源开关的么?
谢谢回答。

网友A:
L:  接相线
N: 接零线
380V 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我不傻的。干了10多年的电子,L\N是 零线 火线我还是知道的。
呵呵。
我把指示灯类型贴出来吧。

   电   压          110VAC    220VAC       24VDC
指示灯类别           N              N                 L
   电   流            1MA         0.3MA           /10

楼主:
别看只是很简单的题目,真搞懂的肯定不多。

网友B:
可能是这样吧——
N→氖光洒
L→LED
不确定哦

网友B:
不过,这个灯怎么弄亮的,倒是一时被蒙住……:'(

网友B:
下午我到库房找找看。如果有样品,拆它一个出来瞧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楼上的人有意思啊。
L\N 的意思 猜的是有那么点意思。没有别的答案的话,我就投个赞成票。

继续坐等内部电路图。。。

网友B:
哈哈,如果是开灯不亮关灯亮的话,也没啥好查的

楼主:
船型开关用的很多,但是网上查的资料很多,没一个有用的。。。
搞设计的其实就是把握没一个细节,所以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楼主:
本版版主呢? 是不是也被难倒了。。。

网友C:
呵呵,老T至少要比你大30岁以上,你竟然喊它哥们?

网友A:
看来是俺有点傻了,低估LZ了,哈哈,参考一下这个, ic921蒙对了

网友B:
呵呵,老T至少要比你大30岁以上,你竟然喊它哥们?
引用 网友C:
;P

网友B:
看来是俺有点傻了,低估LZ了,哈哈,参考一下这个, ic921蒙对了
引用 网友A:

哈哈,也不是随便蒙的哦
隐隐中有一点印象的:lol

网友A:
氖泡起辉电压70v左右,串只100k电阻跨在电源两端
L应该是用于24v系统的28v白炽灯泡,误用于220v系统会烧坏灯泡!

网友D:
L可能不是LED,而是指Lamp。

网友A:
氖泡 Neon bulb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我在tyw资料里没看到年纪啊,那就不叫哥们,叫老哥!

楼主:
谢谢 大家,感谢tyw老哥,ic921(老、中、小)哥。图为:
                                           ——
——————————————o   o——————
负载         灯——电阻                              电源
               |                          ——
——————————————o   o——————

网友B:
L可能不是LED,而是指Lamp。
引用 网友D:

从情景分析,应该不是这样。因为那是直流电DC 24V

网友B:
不过,想想可能我是错了。LED需要的电流毕竟太大……

网友A:
小的米泡,24V的10mA电流,市场有卖.

网友E:
特地拆过一次了,也是被羞辱过!

网友F:
tyw是位慈祥的爷爷: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