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纹波的问题

楼主(2011-04-20):
想做一个5V稳压,但输入24V,看了好多,觉得LM2575还不错,按照官方的电路图外我怎样才能将纹波控制在30mv内呢?我的负载只有200MA左右,忘老师能讲解下!

楼主:
好像电感也很难选择,在选电感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7812+7805? 纹波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24V接7812应该也会很烫吧

网友B:
仔细 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