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做过远程升级的同学请进来,实现远程升级遇到问题。

楼主(2011-04-20):
远程升级功能进行到最后阶段,
1.升级程序已经正确下发到终端(OK);
2.终端使用IAP将程序从外部flash写入到内部flash的升级区(OK);
3.将函数指针指向新的程序入口,开始运行新的程序(error);

楼主:
同学们发表一下意见啊
另外,用周公的例程试了下,发现貌似也有这样的问题,是我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远程升级是用什么接口做呢?

网友B:
没做过,只好帮顶

网友B:
对远程升级的原理一直不是很懂!

网友C:
不懂,也没看清,只能帮你顶了。

网友D(2011-05-20):
你这么做有个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啊
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需要构建C语言的运行环境,初始化堆栈啥的。
两个区的函数对应的RW、ZI是不同的,直接将程序拷过去运行后肯定要出问题的。

网友E:
好难啊,学习了!

网友F:
楼主给大家讲讲如何实现远程升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