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 已充分喂狗 仍周期性的复位???

楼主(2011-04-20):
在程序中加了看门狗程序 系统频率为73.5MHZ看门狗的最大定时是12ms,在程序中多处加了喂狗程序 但是 程序完整的执行几次后就会复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程序重复运行几次后才产生复位 两次复位之间相隔好几秒

网友A:
这有什么好说的,要么芯片有问题,要么程序有问题,要么你计算有问题

网友B:
先把狗关起来,程序都测试好了,最后把狗放出来

网友C:
打断点查看

网友D:
12ms,这狗是不是太饿了?

网友E:
在程序中多处加了喂狗程序,喂狗方式是否正确?能确保喂狗?没有因为中断或者其他忘记喂狗?
某些中断退出后,没有恢复现场,进入中断陷阱?

网友F:
在无狗的方式下运行,先甄别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G:
应里面的中断嵌套程序时间计算方法不对吧

网友H:
把狗晒出来看看。

网友I(2013-07-30):
程序有地方挂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