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来分别,两次检测到同一点脉冲的相位差?

楼主(2011-04-20):
请教下各位达人:
如何用单片机来分别,两次检测到同一点脉冲的相位差?

网友A:
没看懂问题

楼主:
这么说吧,我要用单片机去检测电路中的一个点,这个点有两种状态,但两种状态的区别是相位相差而已。
假设就是三相交流380V电,第一次接A相上检测,第二次我接到B相上检测,怎么样才能知道A相与B相的相位差呢?

楼主:
我要检测的就是D点

网友B:
你的单片机有cap功能没?没有就软件上自己模拟一个

楼主:
CAP功能?能详细解说一下吗?我对单片机了解的并不多。。。谢谢

网友C:
cap意为捕捉

楼主:
这样做几乎不可能检测得到相位,但不知道数字示波器是怎么做到的? 检测一个波形储存好,再检测时则可用之前的波形做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