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99se覆铜的问题

楼主(2011-04-20):
图中两个圆是要打固定孔的,可是覆铜的时候也给覆上了,怎么解决
还有,覆铜的时候已经把remove dead copper选项勾上了,为什么还是会覆到板子外边

网友:
没有选择覆铜网络

网友A:
只要你勾选了remove dead copper了,对网络覆铜就会删除死铜,出现你上述问题应该就如 2楼:506405704所言 没有选择覆铜网络。

楼主:
选定网络以后,覆铜就显示不出来了,怎么回事?

网友B:
你把铺铜的设置画面截图出来看看啊,光说也不一定能说清楚。

楼主:
覆铜的设置界面

楼主:
111那个网络是我自己随便添加了一个,当选择连接到网络的时候,出现的覆铜情况就是这样,看不到覆铜的样子,但它是存在的,移动覆铜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楼主:
如果网络连接选择NO NET,就可以看见覆铜,当移动覆铜的时候提示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因为你的覆铜没有跟PCB板上的任何网络连接,所以认为是死铜。除非你在覆铜设置中不勾选去除死铜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