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稳频方法求助?

楼主(2011-04-20):
一套发电机组,转速不稳,但能稳定输出三相380V电源,现在的问题是,电源频率在30-78Hz之间波动,请教大家有何方法给稳定到50Hz?

楼主:
问题补充:只能从输出解决

网友A:
只能从输出解决?

那就只能整流滤波陈直流后再接个正弦波逆变器了

网友B:
“电源频率在30-78Hz之间波动”
这个频率变化够大。
除了xwj的方案,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C:
或者看准了50Hz再接上去。

楼主:
用个变频器接上去如何?380V输入,380V输出?

网友D:
或者看准了50Hz再接上去。
引用 网友C:

;P

网友E: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办

网友F:
什么破机子啊  波动这么大

网友G:
用变频器吧,你那发电机组靠什么带动的啊,怎么这么不稳定。

网友H:
同意老x的意见,在输出端解决频率不稳的问题,除了加单独的正弦逆变貌似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I:
在咱们智囊团的建议下,红哥现在已经去订购国产轿车滴无级变速器,代替传动齿轮箱去了,船上原来的设计也太垃圾了,发电机竟然直接定传动比地接在主发动机主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