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AM变量地址定位

楼主(2011-04-20):
敢问各位大虾:
1。如何在程序中定位RAM数据,换句话说,就是如何把指定一个RAM的数据块来存放数据!要求固定RAM的地址!
2。ARM纯汇编的程序如何调试?

我用的开发系统是IAR Embend Workbench ARM 5.41开发调试环境!
在下先谢了!

网友A:
MDK 有个 __at(address) 来指定地址.
不过 IAR 没有用太多,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指针  绝对地址

网友A:
楼上这可是个不好的方案, 编译器自己会分配变量的地址
指针绝对地址, 天知道指向的是哪个变量(从 .MAP 里可以去了解).
这样会造成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