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脉冲信号放大并整形成方波信号输出?

楼主(2011-04-20):
(无正文)

网友A:
你首先需要对方波的定义了解清楚。

方波其实就是一种占空比为50%的脉冲波,所以脉冲放大容易,但转成方波,请问你转换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B:
用施密特触发器 比如SN74LS14.......

网友C:
现在我也有着同样的问题啊!想了好久都没得出来!

网友D(2011-06-18):
放大后,检波,最后通过一比较器输出方波信号

网友E(2011-08-23):
比较器不推荐。。还是施密特吧

网友F:
既然是“不规则脉冲信号”,那就是没有固定周期了,那转换成多少频率的方波合适呢?

网友G:
同7楼。信号特点不清楚,无从想开